24 v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2025-06-02):
他的0v和外壳相通么?
也就是说:p24与n24之间电压,p24与外壳之间电压,这俩相同么?

网友A:
这个很简单,你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肯定是不通的,通了就说明哪里有短路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你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p24对地有24v

网友C:
正常不会通的 但有的是在电箱里0v直接接地 进口设备上多见

网友D:
外壳接地,GND不接外壳

网友E:
只要能用,可以不管他

网友F:
通常是pe接壳,gnd隔离壳体。

网友G:
应该是不通的。

网友H:
这个就是看设备本身设计,全部断电后测量GND与外壳是否是导通的判断一下。

网友I:
正常情况下,开关电源的零和地是不相通的

网友J:
单电源上接地与0V是隔离的;

网友K:
外壳跟地通。

网友L:
0V与外壳不通;
+、-之间24V,+、PE之间没电压。

网友M:
我这一款N端与接地端是不导通的,否则不安全

网友N:
不通的,如果通就是坏了

网友O:
你要搞清楚热地跟冷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