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840上电SAF

楼主(2025-06-03):
我这个上电就报警,然后主板已经排除了,确定驱动板问题了,驱动板上有个2381光耦的3脚用镊子碰一下复位就好了松开就不行,光耦短接不能用

网友A:
使A800说明书中描述道:用 24V 外部电源的情况下,24V 电源的起步时间较长时 (不足 1.5V/S),则可能会显示 “E.SAF 或 E.P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