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壳断路器的跳闸测试按钮 多长时间测试一次.

楼主(2025-06-03):
塑壳断路器的跳闸测试按钮 ,多长时间测试一次,有要求吗?

网友A:
这个一般情况下一个月测试一次,但是实际中都没有这样操作,大多数是发现有故障嫌疑才会做试验测试。毕竟生产更重要。

网友B:
你这个不是漏电断路器
下面截图是正泰的漏电断路器说明书,要求是一个月至少一次测试
根据你之前的发帖,漏电检测部分用的是HY6801继电器,看这个继电器手册,里面没有说明要多久测试一次

网友C:
正常都是一个月。

网友D:
周检或者月检可以试,平时生产,按它不现实。

网友E:
正常供电时没有人去测试,有问题才会去检查。

网友F:
理论是一个月,实际很少按。

网友G:
一个月测试一次

网友H:
有的外壳写着的,1个月1次。但我做这么久从来没试验过,因为按一下会断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