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

楼主(2025-06-04):
长久没有弄过星三角形启动了。最近被临时安排接手别人设计的工程,对方图纸中有关星三角形启动的部分如下:

看过图纸后,一脸懵逼:
1、图中KA2/KA3控制星三角切换,这两个中继在整套PLC控制图纸中根本找不到
2、假如设计了星三角切换KA2/KA3控制,总感觉这样切换怪怪的

大家帮忙看看,以上设计的星三角形启动控制电路合理不?记得早年做过的都是启动后主接触器一直吸合,启动结束后将星型接触器断开同时再接通三角型接触器。这个设计明显是先以星型接法启动,启动完成后断电瞬间再以三角形接法运行。不知道这样做合理不?

网友A:
这个设计,看不懂。

不说别的,那个热继电器怎么保护的,从图纸来看是两台共用一个,但有台是备用的,如果备用的不工作,怎么能保护主的

网友B:
CAD出图还是没有EPLAN看着舒服,

懒得仔细看了,看着别扭。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应该没问题吧!不管主备那个工作,KM1和FR1都接通工作。

网友C:
大概看了没什么问题,问题是接触器也没省,为什么弄的弯弯绕绕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概看了没什么问题,问题是接触器也没省,为什么弄的弯弯绕绕的。
还多用一个接触器,看的头疼

网友E:
主接触器可以切换时候一直吸合,也可以切换时候断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没问题吧!不管主备那个工作,KM1和FR1都接通工作。

是我理解错了,以为有时会两个电机一起工作

网友F:
楼主的电路用了7个接触器,本人认为6个接触器也能实现,电路看起来似乎简单一点,但多用了一个热继电器。

网友G:
图片的主回路的布局看着不习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概看了没什么问题,问题是接触器也没省,为什么弄的弯弯绕绕的。

KM1出现了双线圈

网友H:
为什么图纸中没有断路器呢?主泵或备用泵检修时怎么办?靠KAX么?

网友I:
越复杂越容易出问题,还是简单明了好。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也是我的思路。少一个接触器,多一只热继,看起来舒服,比较清晰。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个行业特殊,检修时有开关会断掉L1/L2/L3.

网友J:
看了半天感觉没啥问题,应该还有时间继电器的电路没画出来,KAX作为主副油泵的选择中间继电器,KA2作为星型启动辅助继电器,KA3作为三角运行辅助继电器,KA1应该是驱动外部指示灯或者其他用途分辨是哪个油泵在工作。

但是不得不吐槽,这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网友K:
整个图纸只找到一个星形接触器,难道是两个电机共用一个吗?

看着怪怪的

网友L:
我觉得是只有一套星三角启动电路,另外的四个接触器是选择主,备用电机机的接入。
KM1,KM2,KM3:主回路星三角启动。
KM4,KM6:主液压泵电机6个头接入。
KM5,KM7:备用压泵电机6个头接入。

网友M:
回复 网友A:
这是主电机与备用电机共用一部分接触器。像星点的就是共用的。主电路也是。。热继保护的话只能按星接的来整定,也就是相电流。这个设计看似繁锁可能也是为了适应某种工况的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电路用了7个接触器,本人认为6个接触器也能实现,电路看起来似乎简单一点,但多用了一个热继电器。

教科书式的图,不实用。。这际电路不是这样的。。主接触器和角接触器是并联使用的。。

网友N:
设计中,省了一个星接触器,其他的没有改变!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概看了没什么问题,问题是接触器也没省,为什么弄的弯弯绕绕的。

KM1出现了双线圈

不是PLC程序,双线圈没影响
而且有些接触器为了接线方便,线圈引出线都不是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J:
他是KA1/KAX纯手动按钮控制,KA2/KA3是PLC控制,所以硬件没有时间继电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概看了没什么问题,问题是接触器也没省,为什么弄的弯弯绕绕的。

KM1出现了双线圈

不是PLC程序,双线圈没影响
而且有些接触器为了接线方便,线圈引出线都不是一个。

引出线多少没关系,关键是不能共一个线圈,如果共用的话,那么KM2、KM3都会一起得电

这个应该用继电器转换一级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事实果真如此。生产按照此图接线,上电后按下启动按钮,理论上KA2吸合,主/星接触器工作,延时切换KA2断开,KA3吸合,主/星接触器断开,切换到主/角接触器工作。实际上按下启动按钮后,有接触器噼里啪啦震动,具体那个看不清(理论分析应该是星/角接触器频繁吸合断开震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事实果真如此。生产按照此图接线,上电后按下启动按钮,理论上KA2吸合,主/星接触器工作,延时切换KA2断开,KA3吸合,主/星接触器断开,切换到主/角接触器工作。实际上按下启动按钮后,有接触器噼里啪啦震动,具体那个看不清(理论分析应该是星/角接触器频繁吸合断开震动)。

因为KM2、KM3之间有互锁,所以就会相互干扰,造成这两个接触器频繁吸合断开震动

加多两个继电器替代现在图纸上的两个KM1线圈,然后从两个继电器中各拿一对常开来控制KM1线圈

网友O:
主电路 这种设计思路感觉很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