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05):
上次客户买的一套新的电机和电机线航空插头,没用多久。看着像长时间过流。但是是台达原装配的,理论上不应该这样。我建议客户换380V的伺服了,这样电流会小一点。各位大神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750W,烧航空插头,都是好小众的词汇;建议先查下为什么只烧头子这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50W,烧航空插头,都是好小众的词汇;建议先查下为什么只烧头子这里··

是7.5KW

网友B:
应该要测量一下,实际电流到底是多少,有没有超出额定值

网友C:
觉得还是插头质量的问题,或者是松动和现场环境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750W,烧航空插头,都是好小众的词汇;建议先查下为什么只烧头子这里··
是7.5kw。哪里小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要测量一下,实际电流到底是多少,有没有超出额定值
上次测了下伺服输入端电流6a左右。跟台达 联系说可能是选型问题。220v7.5kw伺服稳定输出电流47.7a。

网友D:
做这么久没遇到过,可能是电机选小了,一直处于高负载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觉得还是插头质量的问题,或者是松动和现场环境不好
松动不肯能,因为这个已经重点关注了。定期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这么久没遇到过,可能是电机选小了,一直处于高负载状态
猜测是这样子。现在框架确定了不太好改了。380v7,5尺寸不一样了,更别说11kw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这么久没遇到过,可能是电机选小了,一直处于高负载状态
猜测是这样子。现在框架确定了不太好改了。380v7,5尺寸不一样了,更别说11kw了
线路多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这么久没遇到过,可能是电机选小了,一直处于高负载状态
猜测是这样子。现在框架确定了不太好改了。380v7,5尺寸不一样了,更别说11kw了
线路多长?
7米长,我测量过

网友A:
回复 楼主:
7.5KW,只有7米,但是单相电;看你之前的帖子也有40多安了,但是图片上的线径够不够,得你们自己核实了(所谓的某某厂原配,但是过了经销商,可能就变成次原配了)

网友A:
;另外查询一下你这个配套的航插的额定电流·

网友B:
看看电机里面预留的线够不够长,如果够长的话,不要连接头了,直连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电机里面预留的线够不够长,如果够长的话,不要连接头了,直连试试
很短,不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7.5KW,只有7米,但是单相电;看你之前的帖子也有40多安了,但是图片上的线径够不够,得你们自己核实了(所谓的某某厂原配,但是过了经销商,可能就变成次原配了)
6MM2的原装线理论上够了。

网友C:
220v 7.5kw,电流不小了,建议取消插座,用端子或套热缩管焊接

网友E:
把坏插头拆了,线直接用直通压接

网友F:
插头质量问题,如果过电流配线估计都得变形硫化。采取楼上的建议直连电机线,不要插头。

网友G:
哥们,你电机110V的

网友H:
看插头的损坏状况,有点像是被腐蚀了。需要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