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PLC哪些地方用

楼主(2025-06-05):
这个是我们公司的脱水机配电柜,这家生产脱水机的公司规模还可以,既然用上了PLC工控板
这块工控板还与变频器做485通讯控制的。
我在想这样的厂家都上工控板,哪些高端的往哪里用

网友A:
我也用过,还行吧,目前没啥问题

网友B:
这种板价格很便宜,就是不知道是否耐用
另外,触摸屏设计得真TM丑,这个颜色连字都看不清哈

网友C:
现在做简单控制设备也不用PLC了,淘几块板子几百块钱,用着也没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过,还行吧,目前没啥问题
现在工控板的质量确实还可以,只是觉得像这样有点规模的厂家是不是应该上正规的PLC

网友D:
这样的板子的屏成本要低的多吧 在设备使用年限内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E:
用三年几年坏了。正好换新的。更新换代,拉动经济发展。

网友F:
便宜才是硬道理啊!
几十块钱可以搞定,可以多赚几百块了!

网友G:
几个输入信号+输出信号,用工控板+屏控制,比PLC便宜,比继电器控制省心,多好。

网友H:
点数少,为了节省。

网友I:
我看着垃圾电源,垃圾plc,垃圾端子. 做出来的也就是垃圾产品.
所以不指望了.
我们项目针对的都是国字客户, 要设计寿命20,25,30年, 国际认证UL,DNV, 高大上的都是AERSS(ABB,emerson,rockwell,siemens,schneider).
然而但是最后, 3,4年就改造升级. 因为所以国字有钱得花, 不花下一年没额度. 嘎嘎嘎.
现在搞国产化, 更要亖, 2年之内肯定出问题. 好在有钱国字, 扔, 换. 项目一个接一个, 就是价格最低, 公开竞标, 基本低于成本报价.
所以, 照这下去基本就是亖亖亖. 卖方买方甲方乙方, 都没好结果.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一般用这种就是为了唬人,让人觉得不通用,售后必须找原厂家

网友J:
节省了成本还给客户制造了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这种就是为了唬人,让人觉得不通用,售后必须找原厂家

有这么点意思,之前就是继电器控制的,变频器随便换

现在走通讯控制了,如果以后变频器再坏了,就的找至少一个型号的

网友K:
现在内卷的厉害,一般都是怎么省成本怎么来!

网友L:
这里面这些东西合计不超过1000块钱

网友M:
从柜内做工看,这家很一般,不知道你说规模还可以是多大规模。

网友N:
竟然,既然长期不分

网友O:
SOP16脚封装单片机 很紧凑
通讯模式用逻辑分析仪抓数据
串口通信多段速控制方便
还可以把电压电流速度读出来

网友P:
引用 网友B:
这种板价格很便宜,就是不知道是否耐用

另外,触摸屏设计得真TM丑,这个颜色连字都看不清哈
同意 没有美感

网友Q:
这玩意儿节省成本 但也给客户制造一定的麻烦

网友R:
听说时代电池因为PLC断供导致产线每天损失2千个W。妥妥的高端局。

网友S:
没用过这东西。质量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