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G外置电池

楼主(2025-06-06):
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默认FX3G是不带外置电池的,最近一个PLC短时断电都正常,长时间断电数据好像都没有丢,但是扩展FRX2N4DA模块不能正常输出模拟量(无模拟量输出),必须PLC初始化,重新拷一下程序,才能好。无意中查到这款可以安装外置电池,结果试试看的态度,安装外置电池后,什么都不操作就恢复正常了。

网友A:
FX3G是留有电池的插座的,可以另配;国内的FX3GA则不能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但是挺奇怪的,什么数据都看不出丢失,就是扩展4DA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这样的故障是有点古怪,正常理解这个模块是不应该受到影响的

网友C:
是不是初始化程序有问题哟!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