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07):
给一个买水泵的帮忙的活,如图客户原来用的热水器,旁边也留有太阳能的热水出水管。

如图。买水泵的推荐的增压泵。我将太阳能热水器的出热水端通过三通接入热水器的进水端,中间有角阀将凉水断开。保证只进太阳能的热水。现在问题是洗澡时增压泵工作5秒停5秒(受压力开关控制),水泵停止时,洗澡水就变凉了。客户不满意。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建议,谢谢

网友A:
你这是增压泵的压力变化,导致混水阀压力变化,进一步影响到冷热水的出水比例了,增压泵选小一点,压力波动小一点,才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增压泵的压力变化,导致混水阀压力变化,进一步影响到冷热水的出水比例了,增压泵选小一点,压力波动小一点,才会好
你说的太对了,目前用的变频循环泵,压力柔一点,不会停机。客户暂时比较满意,客户正在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