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07):
一位卖水泵介绍的活,客户买了一个380w的自吸增压泵。用于给太阳能加压。太阳能由于位置落差小,水压太低。无法洗澡。另外客户也有电热水器。因此我将其装在电热水器的冷水进水端。

如图

现在问题出来了。泵频繁启动增压泵靠压力开关控制。。水压波动大。
造成客户舒适感很差。怎么解决?

网友A:
换三相泵+变频器,压力传感器,恒压供电 泵略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三相泵+变频器,压力传感器,恒压供电 泵略大点
这种成本太高了

楼主:
网上说这种泵比较好,智能变频。恒压。有用过的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分档的,也不是恒压的啊,只是比压力开关的略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分档的,也不是恒压的啊,只是比压力开关的略好一点
有恒压模式,档位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网友B:
有一款是变频自动恒压的,就是价格有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款是变频自动恒压的,就是价格有点贵
发个图片看看

网友A:
二手变频器也不贵,加个压力传感器也就几十块,麻烦就是设置和调试而已

网友C:
你那玩意用流量开关加普通离心泵合适,混水阀打开,有水流动,流量开关信号控制接触器再控制水泵,关阀停泵,一种煤气热水器加小增压泵就是这种工作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玩意用流量开关加普通离心泵合适,混水阀打开,有水流动,流量开关信号控制接触器再控制水泵,关阀停泵,一种煤气热水器加小增压泵就是这种工作原理…
谢谢我也考虑到这种方案,就是不知道流量开关耐用不。就没买

网友D:
你太阳能为什么不安装在电热水器的热水口?
虽然冬天可以使用太阳能给电热水器供温水,但是单独使用太阳能的时候,太阳能的热水需要先混合了电热水器的凉水再使用,效果能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太阳能为什么不安装在电热水器的热水口?
虽然冬天可以使用太阳能给电热水器供温水,但是单独使用太阳能的时候,太阳能的热水需要先混合了电热水器的凉水再使用,效果能好么?
说的很对,后来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改在热水器热水出水口了。这两天客户正在使用,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E:
没必要加增压泵,90年代烧壶开水就洗澡了,那个水壶就放在凳子上,关键在混水器上
太阳能出水加个止回阀,直接连在热水器出口
选用这样的三通

网友F:
我介绍一下我的案例吧,自个使用的两次案例,本人家在农村,2000年村里搞挖井的自来水,那时建水塔高度大约2层至3层高度,没有考虑现在建楼有3-4层,在一楼我是用电热水器,水压不够,于是也是买了跟你类似的泵,这种水泵是自带压力启停功能,缺点是保压能力很差,频繁启动,考虑频繁启动费电,于是我自个改进,增加一个水流开关控制,有水流就可以启动,用水流开关控制小型中间继电器,继电器带动水泵启动(继电器线接在压力开关控制线,替换压力开关),2024年家里原来一层增加了3层,楼顶增加蓄水塔,3楼水塔到二楼电热水器一样的压力不够,再增加水泵,同样的方法改进。一楼的用了20多年效果不错,成本也不多,几十块钱。给你参考,你的水泵出水口有个冷水进来,如果进来的冷水压力大于水泵压力的可能影响不大,如果小的话,水泵会供压给外面冷水管道,可能影响给热水器的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介绍一下我的案例吧,自个使用的两次案例,本人家在农村,2000年村里搞挖井的自来水,那时建水塔高度大约2层至3层高度,没有考虑现在建楼有3-4层,在一楼我是用电热水器,水压不够,于是也是买了跟你类似的泵,这种水泵是自带压力启停功能,缺点是保压能力很差,频繁启动,考虑频繁启动费电,于是我自个改进,增加一个水流开关控制,有水流就可以启动,用水流开关控制小型中间继电器,继电器带动水泵启动(继电器线接在压力开关控制线,替换压力开关),2024年家里原来一层增加了3层,楼顶增加蓄水塔,3楼水塔到二楼电热水器一样的压力不够,再增加水泵,同样的方法改进。一楼的用了20多年效果不错,成本也不多,几十块钱。给你参考,你的水泵出水口有个冷水进来,如果进来的冷水压力大于水泵压力的可能影响不大,如果小的话,水泵会供压给外面冷水管道,可能影响给热水器的流量

这种方案也可以。我也考虑过,考虑到泵是220v的,浴室不太安全我现在用的变频循环泵。有几种模式可以选择,水比较柔和,还是dc24v的更加安全。

网友G:
不要用压力开关,用流量开关。热水器用水泵才转,水在流泵就转。
我用下来寿命还可以,起码能用两三年。内部其实挺简单,流量板+磁铁+干簧管+双向晶闸管。

网友F:
回复 楼主:
还以为是跟我一样低成本改造,那跟我改进的成本就相差太大了,如果原来单相电机改成3相电机,那重新买电机,再加上变频器,压力变送器等等,成本就起码大几百到千元左右了,我这种也是用在浴室增压,是非接触式水流传感器,用了20多年很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以为是跟我一样低成本改造,那跟我改进的成本就相差太大了,如果原来单相电机改成3相电机,那重新买电机,再加上变频器,压力变送器等等,成本就起码大几百到千元左右了,我这种也是用在浴室增压,是非接触式水流传感器,用了20多年很安全。
我这个200多就搞定了,还不占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