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6SE7032-6EG60,这个如何恢复到准备状态,我看说明书r009是正常的

楼主(2025-06-08):
西门子变频器6SE7032-6EG60,这个如何恢复到准备状态,我看说明书r009是正常的

网友A:
二楼卖胶水的

网友B:
老70应该很皮实的,工厂里在逐渐淘汰,很复杂的故障没遇到过,一般都是重新断送电,条件满足的话应该就回到就绪状态了,还有同类型直流电源的,需要拔插信号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