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08):
滤油机流量传感器故障 ,滤油时,传感器上只有一个电源指示灯亮,其余流量指示不亮。检查发现,机器上电前测量输出触点灰线GY(线号57)和黑线BK(线号17)间阻值4.8kΩ,上电后测量无穷大。根据传感器上示意图可知,这是一对常开触点 ,正常滤油时有流量时这对常开触点应该接通。 棕色BN(实际红色,线号60)和蓝色BU(线号16)为电源线,上电后测量为220V正常 。

楼主:
打开配电箱门,将GY灰色和BK黑线拆下,端子上进行短接,模拟滤油时发现油温升高,传感器依然只有红色电源指示灯亮,没有变化 。这正证实了之前的推测,该流量传感器确实坏了,它在滤油时已经没有了输出。

网友A:
可以拆开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拆开修下...
这个没看着哪能拆开

网友B:
这种结构紧凑,估计都灌胶了。自己很难维修

楼主:
目前好像只能 等配件了,请教各位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恢复呢

网友A:
流量和泵联动的?加一个和泵同步的常开,并联在灰黑上应该可以用,

网友C:
这个原装的图尔克不便宜吧,是否有现货;功能就是个流量检测开关。开机只能用假信号骗,带风险不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C:
输出常开触点17、57不带电阻值4.8kΩ ,带电阻值 无穷大,有流量时阻值应该是0Ω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出常开触点17、57不带电阻值4.8kΩ ,带电阻值 无穷大,有流量时阻值应该是0Ω 。
图片上不是常开常闭触点吗

楼主:
嗯,对的,只用一对常开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好像只能 等配件了,请教各位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恢复呢

动手能力强的话,可以拆开看看能不能修,否则像6、7楼所说,用个假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流量和泵联动的?加一个和泵同步的常开,并联在灰黑上应该可以用,
流量计接出的触点的作用应该是有流量 的时候给加热器一个信号 和泵应该没有关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