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氮冷冻水管

楼主(2025-06-09):
(无正文)

楼主:
这是我们的做法,当然如果是PVC管,应该是经不起液氮冷冻的

网友A:
这个方案有一定的局限性,图中的铜管是没问题的,不锈钢管应该也可以,但是部分的塑料管,铸铁管估计就难办
实际上主要的目的是利用冷冻使水凝固变成一个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