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09):
1、我在本论坛下载的施耐德TwidoSoft软件是英文版的,可我从其他网页上发现有中文版的,我就想问一下,是采用专门的翻译软件汉化?还是就有中文版的?

2、TwidoSoft软件需要注册吗?怎么操作?

网友A:
记得是不需要注册的

网友B:
不需要注册,直接可以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1、我在本论坛下载的施耐德TwidoSoft软件是英文版的,可我从其他网页上发现有中文版的,我就想问一下,是采用专门的翻译软件汉化?还是就有中文版的?

2、TwidoSoft软件需要注册吗?怎么操作?

1、该软件有中文界面:安装过程中选择界面语言。
请参看施耐德官方:https://www.schneider-electric.cn/zh/faqs/FA352236/

2、该软件免费,但是需要安装后30天内免费注册,否则将无法再次注册。
请参看施耐德官方注册步骤:https://www.schneider-electric.cn/zh/faqs/FA349329/#:~:text=Twidosuite%E8%BD%AF%E4%BB%B6%E6%98%AF%E5%85%8D%E8%B4%B9%EF%BC%8C%E5%8F%AF%E4%BB%A5%E5%9C%A8%E6%96%BD%E8%80%90%E5%BE%B7%E5%AE%98%E6%96%B9%E7%BD%91%E7%AB%99%E4%B8%8A%E5%85%8D%E8%B4%B9%E4%B8%8B%E8%BD%BD%E3%80%82%20%E8%BD%AF%E4%BB%B6%E5%AE%89%E8%A3%85%E5%90%8E%EF%BC%8C%E5%A6%82%E6%9E%9C%E5%9C%A8%E6%B5%8B%E8%AF%95%E6%9C%9F30%E5%A4%A9%E5%86%85%E4%B8%8D%E8%BF%9B%E8%A1%8C%E6%B3%A8%E5%86%8C%EF%BC%8C%E5%B1%8A%E6%97%B6%E5%B0%86%E6%97%A0%E6%B3%95%E7%BB%A7%E7%BB%AD%E4%BD%BF%E7%94%A8%E3%80%82%202%EF%BC%8C%E9%80%89%E6%8B%A9%E9%80%9A%E8%BF%87%E7%BD%91%E7%AB%99%E6%B3%A8%E5%86%8C%EF%BC%8C%E7%94%B5%E8%84%91%E8%A6%81%E8%81%94%E7%BD%91%E3%80%82%20%E5%A6%82%E4%B8%8B%E5%9B%BE%EF%BC%9A%203%EF%BC%8C%E5%A1%AB%E5%86%99%E4%BA%A7%E5%93%81%E5%92%8C%E7%94%A8%E6%88%B7%E4%BF%A1%E6%81%AF%EF%BC%8C%E5%B8%A6%2A%E7%9A%84%E9%A1%B9%E7%9B%AE%E4%B8%80%E5%AE%9A%E8%A6%81%E5%A1%AB%E5%86%99%E3%80%82%20%E5%A6%82%E4%B8%8B%E5%9B%BE,%E6%98%AF%E5%90%A6%E6%9C%89%E5%B8%AE%E5%8A%A9%EF%BC%9F%20%E9%9C%80%E8%A6%81%E5%B8%AE%E5%8A%A9%EF%BC%9F%20%E4%BB%8E%E6%AD%A4%E5%A4%84%E5%BC%80%E5%A7%8B%EF%BC%81%20%E7%AB%8B%E5%8D%B3%E6%89%BE%E5%88%B0%E7%AD%94%E6%A1%88%E3%80%82%20%E8%87%AA%E8%A1%8C%E6%90%9C%E7%B4%A2%E8%A7%A3%E5%86%B3%E6%96%B9%E6%A1%88%EF%BC%8C%E6%88%96%E8%80%85%E8%81%94%E7%B3%BB%E6%88%91%E4%BB%AC%E7%9A%84%E4%B8%93%E5%AE%B6%E3%80%82%20%E6%88%91%E4%BB%AC%E7%9A%84%E5%AE%A2%E6%88%B7%E5%85%B3%E7%88%B1%E5%9B%A2%E9%98%9F%E5%8F%AF%E4%B8%BA%E6%82%A8%E6%8F%90%E4%BE%9B%E8%AF%A6%E7%BB%86%E4%BF%A1%E6%81%AF%E3%80%81%E6%8A%80%E6%9C%AF%E6%94%AF%E6%8C%81%E3%80%81%E6%8A%95%E8%AF%89%E5%B8%AE%E5%8A%A9%E7%AD%89%E6%9C%8D%E5%8A%A1%EF%BC%8C%E8%AF%B7%E8%81%94%E7%B3%BB%E4%BB%96%E4%BB%AC%E3%80%82

3:施耐德官方提供的该软件下载地址请参看:https://www.schneider-electric.cn/zh/faqs/FA417371/

楼主:
谢谢cvlsam 版主,第一个问题在版主的指导下,已经解决,确实是这样,有两次语言的选择过程,不是专人提示,还真不在意。

但第二个问题,仍然没解决,应该是我电脑自身的原因,也不知在哪里禁止访问了,不过,也无所谓了,TwidoSuite软件估计是PLC的设置及工具还有帮助类别的,少了它PLC仍然可以运行TwidoSoft。

楼主:
今天发现一个问题,施耐德PLC在运行中断电,当恢复供电后,居然原有的输出(Q0.0)仍然保持,这是PLC有问题,还是就应该继续保持?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发现一个问题,施耐德PLC在运行中断电,当恢复供电后,居然原有的输出(Q0.0)仍然保持,这是PLC有问题,还是就应该继续保持?

或许就是中大型PLC中才有的掉电设定输出点状态的功能,你可以看看软件中是否有对输出点状态进行设定的选项。

楼主:
谢谢cvlsam 版主的提醒,在PLC的帮助文件中找到了解决方法。以上断电仍保持的是施耐德TWDLCAA型PLC,可能是TWDLCAA帮助文件太大,一时我没找到对应的章节,无奈,我想NEZA型PLC也是施耐德的产品,它的帮助文件比较小,对应的目录也比较规范,它的编程方式应该也基本类似,于是我按照NEZA的要求,在程序的第一行,加了一个初始化程序。上电测试,嘿,居然成功了,断电后重新上电,所有的输出全部断开,谢谢TWDLCAA的提示!

不过,施耐德的产品确实太、太麻烦,也许是本人的水平问题,帮助文件中的冷启动、热启动,我搞不清%S0、%S1究竟什么时候置1,什么时候置0,你就不能用上电后的输出波形来表示吗?直到现在我还没彻底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