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09):
本人小白,想请教一下,项目上需要用几台变频循环水泵给车间设备提供冷却水,需要保证一定范围的供回水压差(主控)的同时,保证供回水温度控制(辅控)在一定范围。这个是不是需要用两个PID来串联控制,第一个PID输出给第二个PID输入,最后输出一个百分比,然后均分给在启动的水泵

网友A:
水泵只是给你的管道水提供动力
水温要控制就要考虑制冷和制热,这些要根据的你的热负荷去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场工况是冷却水,应该不需要制热

网友B:
可以采用串级,也可以单级。
只有一个执行器,串级时回水差是内环,温度是外环,也叫主调。
单级PID时回水差是“限制”运算策略,而温度是主调节参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采用串级,也可以单级。
只有一个执行器,串级时回水差是内环,温度是外环,也叫主调。
单级PID时回水差是“限制”运算策略,而温度是主调节参数。
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