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09):
今天更换一只F12PT100热电阻, 发现上面接有6根线,两棵红线,两棵蓝线,两棵灰线,接线示意图如下所示 :

新的传感器和旧的型号规格 是一样的,机械的等着结票,时间紧迫, 就把6棵线拆下 ,对号入座 了 ,不明白 难道这6棵线对应两只热电阻吗

楼主:
实际接线如下图所示

网友A:
第一次见到6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到6线的
是呀,没见过6棵接线的热电阻

网友B:
没见过,是不是集成了两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我也猜测是集成 了两只热电阻 ,明天测一下换下来的那只热电阻 。

网友C:
感觉像是三组。一般热电阻引出两根线。接线端才变成三根,消除误差

网友D:
我们公司用的是四线的,两组,估计你这个应该是三组,其实很好判断,万用表量一下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公司用的是四线的,两组,估计你这个应该是三组,其实很好判断,万用表量一下就清楚了
嗯,找机会用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E:
双支热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支热电阻
这位网友 ,请问双支热电阻怎么测量

网友F:
看这个接线图,应该是两组检测,有说明书就好了。实在没有用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

网友D:
热电阻引出线有两线的与三线的

三线的其实是其中有一头并在一起出了2条线而已

你用万用表量,如果其中有两条线之间的电阻为0,那就说明是三线的,也就说明你这个是两组的

如果量出三组的阻值相同,那就是3组的

楼主:
下午到库房对拆下来的热电阻进行测量,结果如下所示:

a和b之间阻值108.2Ω
a和c之间阻值108.2Ω
b和c之间阻值0Ω

d和e之间阻值108.3Ω
d和f之间阻值108.2Ω
e和f之间阻值0Ω
确实 如楼上所说,这个热电阻是一个双支热电阻 ,那我不明白 ,这双支热电阻运行中是怎么来测量的以哪只为准呢?

网友G:
四线的我都不知道咋接,每次换备件都是按这接线来。

楼主:
四线、两线的或是三线的还好理解 ,但6线的还是头一次见到

网友D:
回复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版主分享!

楼主:
了解了双支热电阻的基本原理 我还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这个探头在正常运行时中控显示正常 ,而在启机或停机时显示值出现巨幅振荡,这不正常啊,为什么呢?重新拆下测量阻值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