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09):
在这个点上困扰好几天了,请高人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偏置频率有的又叫偏差频率或频率偏差设定。其用途是当频率由外部模拟信号(电压或电流)进行设定时,可用此功能调整频率设定信号最低时输出频率的高低,如图11-3

                                    图11-3    偏置频率
所示。有的变频器把频率设定信号为“0”时的对应频率称为偏置频率。即偏差值可作用在0~f max范围内,有的变频器(如明电舍、三垦)还可对偏置极性进行设定。如在调试中当频率设定信号为0%时,变频器输出频率不为0Hz,而为任一频率值,则此时将偏置频率设定为负值,即可使变频器输出频率为0Hz。
偏置频率用频率值表示,也有的用频率百分数表示。
  (2) 频率增益即频率设定信号增益。此功能仅在使用外部模拟信号设定频率时才有效。它是用来弥补外部设定信号电压与变频器内电压(+10V)的不一致问题;同时方便模拟设定信号电压的选择,设定时,当模拟输入信号为最大时(如10V、5V或20mA),求出可输出U/f图形的频率百分数,并以此为参数进行设定即可,如图11-4所示。如某变频器的电压

                      图 11-4  频率增益
给定信号端,要求是0~10V对应输出频率为0~50Hz,但外部设定信号只有0~5V时,如要保持变频器输出频率为0~50Hz,则可将频率设定信号增益设定为200%即可。
(3) 设定方法
有台变频器要求频率给定信号为0~5V或4~20mA时,其输出频率为0~50Hz。对于设定信号可以选择的变频器,只需把给定信号设定为0~5V或4~20mA,使0V或4mA对应的频率为0Hz,5V或20mA对应的频率为50Hz就行了。本例的偏置频率就是0Hz或0%。
但有的变频器其频率给电压只有0~10V. DC一种。但如果使用1~5V的电压信号给定,这时就要用到偏置频率及频率增益参数,可先画出基本频率给定线Ⅰ,如图11-5所示。

                         图11-5  偏置频率及频率增益参数的设定示意图
从给定电压VX=1V,fx=0Hz,可确定频率给定线Ⅱ的起点为A,由VX=5V,fx=50Hz,可确定频率给定线Ⅱ的终点为B。从给定线Ⅱ的延长线可知: VX=V对应的频率fx=-12.5Hz,也就是最高频率的-25%。VX=10V对应的频率fx=112.5Hz,为最高频率的225%。则设定时把最高频率设定为50Hz,偏置频率设定为-12.5Hz,频率增益设定为
225%,这样给定信号1~5V电压对应的就是0~50Hz频率了。
   由于各型变频器的设定参数不尽相同,所以在使用中应参考相应的说明书来选择给定信号,以避免发生不匹配的情况。如本例用1~5V的电压来与变频器频率给定0~10V匹配,对于5000G11S变频器就有问题了,因为该型变频器的频率设定信号增益最大设定值为200%,而本例的频率设定信号增益要求是225%,只能另外选.

 以上内容来源:《仪表工问答》一书。

网友B:
简单说偏置是加减,增益是乘除

假设你的变频器输入是0-20ma,而现场给的信号是4-20MA,如果不调偏置,一启动就是按4ma对应的频率运行

这时可以通过设定偏置,4MA对应的频率是0

假设你的变频器是0-10V的输入,就是10V对应的频率是50HZ

如果现场的信号是0-5V的,那么就可以通过设定增益,5V对应的频率是50HZ

网友C:
偏置:给定最小时,设定值和理想值的偏差。例如:AI=4mA时,需要设定频率时0Hz,但实际显示10Hz,需要设定偏置=-10Hz。
增益:给定值和设定值的斜率关系。例如:AI最大20mA时,要求设定值为50Hz。则:增益=(50-(-10))/20=3

网友D:
这个看看手册就很好理解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