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11):
西门子的1200,PLC自己的电源有一个开关电源。外围输入输出再搞个开关电源。这样子外围短路了,plc不受影响,还是说用一个总的开关电源就行了。几十个点的简单控制柜。

网友A:
一个开关电源,保险分2路或者3路。

网友B:
自带的开关电源容量比较小,需外加一个开关电源

网友C:
小负载分两路就行, 如果有大负载或者启停频繁的建议各用各的开关电源

网友D:
外围输入输出再搞个开关电源,这样的外围有问题不会影响plc。方便维修

网友E:
都用到西门家的这个了,也就没必要差一点钱了,如果是我,就是PLC单独电源,IO单独电源

网友F:
上大功率电源,用5*20的保险管分个几十路出来就行

网友G:
都可以,我都做过。

网友H:
简单几路控制就不用多电源了,开关量输入等需要的电源用PLC自己的就可以起到“安全”的作用,
因为内部有保护,一般限流400mA.

网友I:
1200配的电源一般是50W,供输入完全没问题,外部的输出另加电源安全

网友J:
输入输出还是单独弄1块电源为好

网友K:
外加电源

网友L:
外加电源  最好搞几路保险  这样就算外部电路短路  也只烧保险  这样比较安全 维修也方便查找问题点

楼主:
暂定搞两个开关电源,1个给PLC单独供电,1个位外围传感器及输出用。之前同事就是用1个电源,结果外围光栅短路了,把PLC电压拉下去了,PLC都起不来了

网友M:
单独电源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