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11):
请教一下:STL步进中能不能使用MODBUS读写指令 ?

网友A:
plc的具体型号是?

网友B:
大部分PLC是可以这么写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STL步进中能不能使用MODBUS读写指令 ?
把modbus指令放在STL之外,然后STL中写有关是否执行modbus指令的条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分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STL步进中能不能使用MODBUS读写指令 ?
把modbus指令放在STL之外,然后STL中写有关是否执行modbus指令的条件。

嗯,放在STL内其实也可以,总感觉不好,还是用这种方法靠谱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