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是烧压缩机

楼主(2025-06-11):
朋友的朋友的鲜啤酒屋,做啤酒的设备,每次工作约24小时。已经烧了好几个压缩机了,问我有没有好办法?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超负荷工作,电机发热导致的线圈烧毁,加个热电偶检测电机外壳温度,电机超过一定温度强制断电保护

网友B:
检查工艺配置是否合理(小马拉大车)和压缩机电气保护是否有效(热保护、高频启停等)。

网友C:
没在现场不好说,缺相,过流,过压,启动器坏 堵都有可能,坏第一次也要把这些原因一一排除了才行

网友D:
不清楚你说的是什么压缩机,烧的原因无非就是保护不到位,设计工况不相符

网友E:
你这是制冷的压缩机吗?如果是连接烧几个的话,那你要把氟和油都换掉,把系统用压缩空气吹过后,重新抽空,加油加氟,

楼主:
回复楼上,朋友只是大概描述一下,没去现场。没有修过制冷,没底气

网友B:
懂了,这年头谁还没个副业。表情  但这种不建议接(排除故障想法),估计有胎里问题,除非改造(收费可比维修高个数量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懂了,这年头谁还没个副业。表情  但这种不建议接(排除故障想法),估计有胎里问题,除非改造(收费可比维修高个数量级)。
据朋友说,另外一个分店的同样设备一次也没坏过压缩机。估计这台有缺陷了

网友F:
每次工作24小时,很大可能是散热的问题,压缩机长时间工作,散热不好导致的烧电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制冷的压缩机吗?如果是连接烧几个的话,那你要把氟和油都换掉,把系统用压缩空气吹过后,重新抽空,加油加氟,
还要把过滤器也换了,过滤器堵了系统高压,能不烧压缩机吗?正常低压回气温度低的,顺便给压缩机降温。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制冷的压缩机吗?如果是连接烧几个的话,那你要把氟和油都换掉,把系统用压缩空气吹过后,重新抽空,加油加氟,
还要把过滤器也换了,过滤器堵了系统高压,能不烧压缩机吗?正常低压回气温度低的,顺便给压缩机降温。
高压部分一般在膨胀阀前面加过滤器,如果高压过滤器堵了的话,吸气压力会很低,压缩机的负载反而是降低的;
如果过滤器不堵,膨胀阀开到最大而不能调节,会形成吸气带液的液击情况,液击才更容易烧毁压缩机。

网友H:
如果正规厂家品牌设备,一般不存在设计不合理,烧压缩机可能压缩机工作电流过大,重点检查一下冷凝器,是否灰尘多散热效果不好,或散热风扇转速慢了,散热不好引起制冷系统压力过高,压缩机工作电流过大容易烧压缩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