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12):
两台V90怎么实现同步控制,用什么报文,怎么编程,有大佬吗

网友A:
同步控制有多种方式,简单的用变频器端子控制,同时给两个变频器开始信号,同时给停止信号,设置好各个变频器的启停时间,基本实现同步。

网友B:
看你要同步到什么程度,高精度就上1500T,用绝对位置同步

网友C:
简单的话,可以考虑直接脉冲

网友D:
所谓的同步,分速度,力矩,和功率,不同的要求,不同的方式

网友E(2025-07-17):
好像是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