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击穿了

楼主(2025-06-12):
BTA12-B008 是8a的可控硅吗?

楼主:
找到类似的了。谢谢

网友A:
12A的,PDF,你慢慢看吧

网友B:
不应该是BTA12-600B吗? 怎么写成b008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是BTA12-600B吗? 怎么写成b008  ?

确实不像6啊

网友C:
12A/800V的双向可控硅。

网友D:
这个配件不难找,很常用的

网友E:
换还好就是还得找到击穿的原因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还好就是还得找到击穿的原因才行
外围比较简单就是一个同步电机。这个是客户买的二手机。可能客户接错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配件不难找,很常用的
嗯嗯,在坏热风枪上拆了一个,完美复活

网友C:
放大图片仔细看,应该与3楼所说那样,是BTA12-600B,这样就应该是12A/600V的双向可控硅。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是BTA12-600B吗? 怎么写成b008  ?
银行卡上的6就是写成b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是BTA12-600B吗? 怎么写成b008  ?
银行卡上的6就是写成b这样的
仔细一想,确实如此

网友G:
呵呵,600B与b008的故事

网友H:
回复 网友G:
b与B的故事

网友I:
印刷问题就是BTA12-600B,12A  600V双向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