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12):
今天没事,研究了下上次说的变频器带电机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504977这个功能。后经询问电机的原始位置不是特别重要。但必须在S1前(可以不精确)。只有S1与S2是抛光位这个是工作区域。到s2位抛光完成后,电机反转,到达S1位后延时几秒。停机。当然了这个时间继电器延时时间需要到现场测试。

楼主:
这是个逻辑,还要把正反转运行信号加进去

图片转不正,只能重拍,建议论坛加这个功能

网友A:
花几十块钱买块工控板,24V电源接变频器24V输出用的着这样费脑筋吗?

网友B:
按你的图纸,KA4会出现吸合不上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的图纸,KA4会出现吸合不上的情况。
确实如此,晚上再改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的图纸,KA4会出现吸合不上的情况。

楼主:
引用 楼主:
方向终于正了

网友C:
带PLC的变频器吧,成本更低,还不用接那么多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PLC的变频器吧,成本更低,还不用接那么多线
找了2个带简易PLC的国产变频器,只支持多段速自动时间控制。比如第一段速运行多少分钟,第二段速运行多少分钟,第三,笫四然后停机

网友D:
你这个的难点在于S1位,既是抛光位,又是后面的停止位,所以需要用到很多继电器来控制

当然如果用PLC的话,这也不是事

如果你能增加一个停止位,就比较简单解决

另外你需要了解变频器用多段速时需要接通哪些信号

关于正反转看你的手册有-100%-100%,是不是负数就代表反转的,如果是的话,就不用考虑反转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几十块钱买块工控板,24V电源接变频器24V输出用的着这样费脑筋吗?
工控板没用过

网友E:
你可以用变频器多段速来做比较简单 第一速用高速  到达S1就减速 就是第二段速度启动到达位置停止光电传感器就停止  这就像一个输送带流程;高速往前输送碰感应光电开关1 就减速 到达到后面碰到停止开关就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用变频器多段速来做比较简单 第一速用高速  到达S1就减速 就是第二段速度启动到达位置停止光电传感器就停止  这就像一个输送带流程;高速往前输送碰感应光电开关1 就减速 到达到后面碰到停止开关就停止!
到达s2还要退回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