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12):
硫化炉,有6台7.5KW风机,不开加热运行3小时后炉内温度升到60度,6台风机的主回路线缆和电机温度都有些高,电源电压正常。使用钳表测量运行电流11A左右,三相平衡,6台电流也都差不多。风机运行时也没有异响也没有异常震动什么的。炉子在空调厂房中环境温度也不是很高的那种。感觉所有的看着都很正常,但是不知道为啥会发热。线路如图所示就一个热继电器,一个接触器直接启动。

网友A:
炉内温度从哪里来的?炉内温度传导到风机的吧?建议先检查这个问题。目前看风机电流什么的都正常

网友B:
不知道具体结构 风机在炉内还是在炉外?正常风机也会发热 电流电压正常 线径是否太小?散热是不是不好? 涉及到温度问题 用热成像仪一照就知道热源在哪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开加热,只开了风机,炉内温度会从27~28度升高到60度左右,并且电机和线缆发热

楼主:
回复 网友B:
风机在炉体外面。主要是现在电机和线缆温度都很高,用热成像能进行判断吗

网友C:
线缆和电机温度都有些高

大概有多少度?

配的电线是多少平方的?

线缆是某一段温度高,还是从电箱到电机整条都温度高?

正常来讲7.5KW的电机,11A的电流,这是很正常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开加热运行3小时后炉内温度升到60度  到底是风机及线路的温度还是炉内的温度  这个要分清

网友D:
正常7.5KW距离电源近的话2.5平的也可以,一般配4平的线不会过载发热。

楼主:
回复 网友C:
线缆4个平方,温度大概50度左右,发热是从空开上端到电机端都发热

楼主:
回复 网友B:
60度是炉内温度,线缆和电机温度有个50度左右,且是从空开上端到电机都烫

楼主:
回复 网友D:
配的4个平方的线,电流和运行状态都正常,就是线缆和电机温度异常,很奇怪

网友B:
回复 楼主:
4平方线带11KW电机 线不应该发热的 电机长时间工作有50度应该正常的。 可以用热成像仪检查下哪里部分温度异常,再作处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线缆4个平方,温度大概50度左右,发热是从空开上端到电机端都发热

11安的电流,4平方的线是足够了呀

线缆应该是在炉外吧,而车间又是有空调的,并且是6台机都这样

这就看不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线缆都在外面,也是第一次遇到很奇怪。炉子现在工艺温度是50度。到温后按道理进入控温阶段,但是风机的异常温度导致炉体内部温度升高超过使用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权限借热成像,??

网友E:
这个我想 ,电机电缆多长需要 考虑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控制间就在炉体旁边,长度应该不超过30米

网友C:
引用 楼主:
线缆都在外面,也是第一次遇到很奇怪。炉子现在工艺温度是50度。到温后按道理进入控温阶段,但是风机的异常温度导致炉体内部温度升高超过使用范围。

按你这么说电机应该是在炉内吧,要不怎么会影响到炉子的温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风道,电机在外面,叶片在风道内,叶片在加热器前面,电机与内部连接只有一根轴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风道,电机在外面,叶片在风道内,叶片在加热器前面,电机与内部连接只有一根轴

难道电机和叶片以及轴承在运行时异常发热,通过风道将热量传送给了设备的内部?

不知道楼主的设备内部还有哪些装置会发热的呢?

建议楼主在不开风机的时候注意观察设备内部有什么装置正在发热产生温度,以判断是内部其他装置的问题还是外部风机发热传送进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与炉体内相关的一个是加热器,一个是风机,测试过没开加热器只开风机,炉体内温度也会上升,如果是轴承,叶片之类摩擦造成的话应该有异响或者负载增大造成电流异常,但是电机总共有6台,电流基本相同11a左右,且运行平稳。如果是摩擦的话电流没超,应该也只有电机发热,但是现在是电机和主回路线缆都发热

网友G:
你这4平方的线不会是铝线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与炉体内相关的一个是加热器,一个是风机,测试过没开加热器只开风机,炉体内温度也会上升,如果是轴承,叶片之类摩擦造成的话应该有异响或者负载增大造成电流异常,但是电机总共有6台,电流基本相同11a左右,且运行平稳。如果是摩擦的话电流没超,应该也只有电机发热,但是现在是电机和主回路线缆都发热

简单的问题你给弄得复杂。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温度上升,为什么不采用排除法查找故障呢?既然“没开加热器只开风机,炉体内温度也会上升”,重点就找为什么开风机就造成“炉体内温度也会上升”,这个温升哪来的?风道、炉内某个不知元器件、三次谐波?逐个排除,不要认为电流正常,电机旋转没有噪声就认为它们没有问题!

必要时堵住风道,不让风进入炉内,看温度还会不会升高,如此逐个排除。

不在现场深入排查,想靠别人凭空帮你出主意,那就是猜、猜、猜......。

另外一个,你没有给出你的整套设备的详细描述,别人不知道你现场实际情况,大家都是猜、猜、猜......!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是设备和主回路的大致结构和当时检查判断故障的大致流程。应为没遇到过看似工作正常还发热的情况,希望能通过大佬的经验缩小可能故障原因的范围。关于您提到的三次谐波问题,由于从未遇到过,请问能通过那些现象和检测判断是否是谐波问题引起的。

网友C:
有没有问过供应商?

厂里还有没有类似的炉子?

建议你把调功器的电源进线拆了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供应商暂时还未联系,有类似的炉子但是没有发生过相同的故障。等下就把加热器调功器上端断掉再试一下。

网友F:
不知道你关闭风机是逐台关闭还是一下子全部关闭?

也就是说,有没有逐台开启风机进行检查?即每次只开一台风机进行排查(保持加热器处于关闭状态)。

建议先开始一台风机运行一定时间(尽可能地长时间),温度没有升高迹象,停下该机后再开启下一台,全部风机都试过温度没有升高了,再接着两台风机一组同时运行,看温度有没有升高的迹象,没有的话接着下一组。两台一组试完了就三台一组接着试、四台一组试、五台一组试,这样总会找到原因吧?

找到原因后的处理方法就靠你自己解决啦。

忘了问你加热器处于关闭状态时是通过开关关闭还是抽出电源连接线?建议将加热器的电源控制下端全部脱开排查,使加热器真正地全部脱离电源。

如果这样还找不到原因,要考虑你的加热器在给风机供电的时候加热器会不会有泄漏电流在偷偷供电,特别是由电子器件(可控硅、无触点模块)控制的加热电路,这可脱开全部风机供电后合上风机供电开关检查。

这是在没有你的控制电路可参考分析的前提下出的馊主意,不要在意哦。

网友H:
这个问题,你直接把控制加热的空开打下来吧,这样就相当于切断加热电源了,实际原因就是你的温控调功器存在关闭不严造成的,要么调整一下温控器的数据,要么改控制方式
如果烘箱不开加热可以升温,这样的话老板睡觉都会笑

网友I:
如果你这个风机是鼓风机的话是有可能发热的,可以只开一台风机测试一下,我前两天买的一台鼓风机的叶片端已经有标签说明叶片端会发热注意烫伤。

网友J:
回复 楼主:
发热端用热成像仪测试下,温度高低部分都在哪里

网友K:
电缆烫手首先不是环境温度导致的,应该是电流发热的结果。根据线径和电流描述情况,感觉又不是来之电流。由于总功率不大,建议另扯一路电源来进行测试,从源头进行测试,我分析发热源可能来自电源质量。

网友L:
我也认同拆了调功器电源线,然后在测试风机。

楼主:
回复 网友F:
感谢帮助,今天又试了一下,先把加热器主回路的断路器全部拉掉,然后只开了两台风机一前一后,并且把控制柜门全部打开。发现控制柜端线缆温度就没有很高了(但还是有温度),检查发现柜子排气扇过滤棉堵塞。但是电机那边还是很烫手不能碰。(电机发热和加热器可能没有关系)并且测了上下端电压电流,控制柜那边电压386v电流12A.电机端电压384v12a.

楼主:
回复 网友H:
今天测试拉了加热器主回路所有断路器,并且只开了两台电机,2个小时后,电机就很烫手,此时电机电压384v电流12a

楼主:
回复 网友K:
准备和使用单位沟通一下看能不能拆一台回来测试,测试需要带叶轮一起拆回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这边是一般的电机接了个叶轮。电机型号ye2-132m-4.而且它是全机身发烫,后面带散热风扇的那边也烫

楼主:
回复 网友K:
厂房是同一路电,准备沟通看能不能拆回来在测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L:
调功器进电源断路器拉掉后,只开2台电机,电机依旧烫手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调功器进电源断路器拉掉后,只开2台电机,电机依旧烫手

你的电机和风轮整体是在风道里面的吗?如果不是,电机的热怎样会传到风道里面?

另外一个就是电机为什么这么发热严重?电流不大说明不应该是负荷超载所致的呀?

网友H:
这个电流,这个功率的电机根本不应该烫手,除非你的是铝线电机
正常的铜线电机,这个电流是正常的,温度一般不会达到45度
我这边做涂布机很多了,烘箱的送风电机从没出现过电机过热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图1

电机安装大致如图,电机在风道外,现在的问题就是.1电机发热严重。2,只开电机(不开加热)炉内温度会上升。
图2
遇到过这种情况如图二,井式炉电机,电机离加热端面很远,旧的坏了,装的一个新的,这台新的就是什么问题都没有,
就是开了一会就发热严重.(看着是新的但是内部一看就是翻新,连绝缘油都没有浸)
有没有可能就是电机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H:
电机型号是YE2-132M-4.怎么判断是铝还是铜,需要拆解吗。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发热的情况,很蒙。

网友L:
目前线不热了,就剩下电机了,如果都是发热严重,那就是这批电机有问题了,告知甲方就可以了。排除法嘛。

网友K:
回复 楼主:
我又看了看你的回帖,我也遇到过控制柜风扇过滤棉长时间不换,堵塞风道导致变频器过热故障,没想到这次故障里还夹杂了这个因素。如果没有其他电源,确实不好办。明显是总的系统问题,不是单体问题,拆回某个单一部件正常使用,只能说明系统存在问题,还是不好解决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L:
等待沟通,拆一台下来用别的电源单独试试,在判断下

网友H:
回复 楼主:
最终的验证还是拆
正常的铜线电机在额定负载下,是不会过热,并你测出的电流是正常范围,但电机就过热,这基本确定是电机本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