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13):
屏的2针脚接台达A+
1针接PLC A-
屏设置com2  485-2w
站号默认1,9600/7/E/1
请通讯成功的指教!
非常感谢!

网友A:
台达PLC种类繁多,不同机型链接设置不同

网友B:
前几天刚做过类似项目   做了个笔记   有兴趣可以搜搜   工控小余   公众号     就是懒得更新

楼主:
维纶屏以前是TK6070IP是可以正常通讯的,更换成TK6071IP后怎么都通讯不上,与之前都是同样的设置,不过升级版的需使用Pro软件编辑,反复折腾了好久,改成232通讯就可以了,这升级款的还没有旧款的好用!官方售后电话都无人接听,这是要倒闭的节奏吧

网友C:
没有那么容易倒闭,市场占有率第一第二的触摸屏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维纶屏以前是TK6070IP是可以正常通讯的,更换成TK6071IP后怎么都通讯不上,与之前都是同样的设置,不过升级版的需使用Pro软件编辑,反复折腾了好久,改成232通讯就可以了,这升级款的还没有旧款的好用!官方售后电话都无人接听,这是要倒闭的节奏吧

正常来说用Pro软件是可以直接打开TK6070IP的程序的,然后选择一下触摸屏型号就可以了。

跟PLC通讯的部分无需任何更改,通讯连接线也是通用的。

不能说官方售后电话都无人接听,就是要倒闭的节奏,可以过一会再打,还有你是不是在他们的工作时间打的

楼主:
我就是用pro软件打开的tk6070ip的程序文件的,只改了触摸屏型号,其它地方没动,是上班时间打的电话,深圳,上海,苏州提供的电话都打过,无人接听

网友C:
技术热线4008362000
正常还是可以的

网友E:
换触摸屏后注意一下通信参数设置和接线,其他就没啥了。

网友F:
威纶通算是做的可以的了,驱动更新也快

汇川的easy 485 232 网口,都可以用,其他厂家还没适配呢,或者才适配到H5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