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13):
问题描述:RS232/RS485连接PC失败(用RS232转USB连不上控制器)

异常伴随现象:
1.PC软件不可以连接,ZDevelop/RTSys串口也连接不上;
2.PC软件可以连接,ZDevelop/RTSys串口连接不上。

排查方法:
1.检查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串口号是否正确,可以通过?*SETCOM查看当前的所有串口配置;
2.打开设备管理器,检查有无设备,检查串口端口号是否正确,检查驱动是否安装正确;若是RS232转USB,检查是否安装USB接口的驱动或查看驱动是否安装正确;
3.检查RS232串口线接口与控制器接口是否对应得上;
4.检查串口线是否有问题,是否是交叉线,排查串口线是交叉线还是直连线;
5.使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是否正常;
6.上述几点检查无问题后仍无法连接可能是串口损坏,需更换串口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