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14):
一台小型自动丝印机,客户说不能启动,他们那边有个电工说把旁边正常使用的PLC换过来就正常了,怀疑是PLC坏了让我去维修。
~~~~~~~~~~~~~~~~~~~

到了现场,电工周末休息,生产车间调机的师傅给我演示了,按点动,主轴转一圈然后会停顿一下,然后继续,旁边正常的机器按点动会一直动;

在线连接PLC,能上载程序,点位输出也OK,没那里坏啊。。。。但是动作确实不正常,

电柜内部:
经过10多年的维修、改造,面目全非,头皮发麻。加装的继电器控制220V,不敢摸,不敢碰。。

实际运行GIF效果图

仔细观察现场,

1,触摸屏会恢复到初始界面,
2,PLC加密,把密码弄出来发现程序也没注释,HMI也加密,我去,麻烦
3,调慢主轴速度,在某个位置就会停,PLC整体感觉也会闪一下,
4,触摸屏的24V和外围开关电源是并联的,不知道是谁给跳的,反正我不敢动啊。。
5,监控PLC倒是没看到掉线之类的,我操。
6,面板绿色电源指示灯DC24V的会暗一下。
~~~

根据以上情况分析,会不会是TMD负载短路啊,PLC分了片区,红色COM是220V控制接触器的,蓝色COM是控制电磁阀继电器;

拆了蓝色COM,继电器不动作,变频器不动。。。我

没办法,挨个找拆Y点,只拆DV24V供电的,只留变频器ON的,点动,我操,OK了,有戏,经过排除,发现是214这根线的问题。

大家看:

后续找过去,

接线端子老化,负载短路。

~~~~~~~~~~~~~~~

应该是这个流程,

PLC通电-RUN-点动-电磁阀214输出-短路-PLC 24V短路-程序STOP-输出OFF-PLC_RUN....

总结:
1,设计缺陷,保险把自己保护了,真遇到短路不烧。
2,设计缺陷,PLC本体24V不该给外围供电,只给本体供电,不参与功率输出,0V和外面开关电源接上等点位就OK了。
3,设备老化,感觉可以淘汰了表情,或者说,电气可以重新做了

此贴END,也给大家设计电路参考一下,不要把PLC的电源输出用起来,坏了更换PLC成本高,出问题找起来麻烦。

网友A:
接线端子老化,负载短路。

是接线端子排老化吗?短路是不是与安装轨道短路了?

网友B:
这种设备,估计后期改动了不少,解决不好,设备直接就“趴窝了”。

网友C:
这种鸡窝柜我一般都不想碰

网友D:
与导轨短路了吗?还是与55公共端短路了?

网友E:
对付用的设备。

网友F:
维修设备一定要认真分析,细心查找,才能把问题解决。

网友G:
修理的人太多了,整的太乱了,不好下手,改了吧

楼主:
就是214(Y14)和COM短路了,PLC是继电器输出的,相当于是DC24V直接短路,

端子排是那种黑色的,塑料都烂了,铜片就震动震动哎一起了,

后来问了他们领导,10多年的老设备了,将就用,精度也不高,做些普通产品,慢慢都淘汰了。

~~

再乱也要上啊,一直给他们服务的,还好花了半个小时搞定了,以为是程序问题,对着页面D找问题,发现页面会自动跳到初始化页面,然后仔细观察现场才找到问题的,也还算比较顺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214(Y14)和COM短路了,PLC是继电器输出的,相当于是DC24V直接短路,

端子排是那种黑色的,塑料都烂了,铜片就震动震动哎一起了,

后来问了他们领导,10多年的老设备了,将就用,精度也不高,做些普通产品,慢慢都淘汰了。

~~

再乱也要上啊,一直给他们服务的,还好花了半个小时搞定了,以为是程序问题,对着页面D找问题,发现页面会自动跳到初始化页面,然后仔细观察现场才找到问题的,也还算比较顺利。

原来是塑料烂了的原因,我还以为是塑料件老化没有绝缘作用了

网友D:
半小时搞定,很厉害了

网友H:
接线端子短路造成的故障很常见,只是你的这个短路不够严重而已

网友I:
最怕搞一些别人改过的设备了

网友J:
这个故障,更换PLC应该也不行吧。

网友K:
你处理的这个问题有点奇怪
看似出问题的地方不在PLC
客户将旁边机器上的PLC挪过来问题解决
他处理中碰到这端子排?
由此认为PLC有问题,又物归原主?复位问题PLC又再次碰触这端子排,使得问题也复位了?

网友L:
设备损坏时一般都是小故障,但是会被使用者引导到大故障上面去!去了现场先不要着急维修,一定要先看看有没有哪个线头松了,哪个开关跳了,然后再一点一点往大故障上面去想!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处理的这个问题有点奇怪
看似出问题的地方不在PLC
客户将旁边机器上的PLC挪过来问题解决
他处理中碰到这端子排?
由此认为PLC有问题,又物归原主?复位问题PLC又再次碰触这端子排,使得问题也复位了?

可能是哪路电磁阀设置的参数,点位不一致吧,都多少年的设备了,线路,点位指不定改过

网友M:
仿佛看见我我之前上班的电柜

网友H:
实际维修当中,给使用误导的也是不少的
前段时间处理一台凹版印刷机,故障是四个版全印的时候,底色和一色版出现膜松,正常程序是让他们换胶棍,工人说胶辊是新换,故障还是会偶尔出现,检查过版棍的顺序也是正常,最后发现竟然是胶辊下降不到位,一笑而过吧,毕竟原因说出来很多人会丢脸

网友N:
回复 楼主:
黑色塑料那种排骨式端子,最容易因为老化出问题。常见过热后和周边端子短路,有时外表还看不出,只有砸开看。

网友O:
说实话看来那个规则是比较乱  没有一点工龄不敢去触碰   有时间看看整理下把 排线也是艺术!

网友P:
既然外部负载短路,为什么换了一个PLC又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P:
1,要么是改过点位或者出厂就不一样,
2,那个点位输出设置的参数不一样。

其实,正常维修谁去换PLC来判断好坏啊,能上载程序,能RUN,点位输出也受控。

网友H:
这个故障和我前几年处理的一个故障比较相近
一台三贴热复合机,有时候正常启动,有时候就不能正常启动,不能正常启动时候,把PLC 的电源负载拆了,等一下接回去,又可以正常启动,最后查到这台机的设计也是个人才,把PLC的24电源给外部的触屏供电,小改一下,增加一个电源给触屏供电,就完美解决了,根本原因在于PLC电源有时候带不起负载保护
故障有点隐蔽吧,PLC是3u,触屏是维纶

网友K:
回复 网友H:
你这个,一定是后来增加了不明负载
陈述恰恰说明PLC电源有自我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故障和我前几年处理的一个故障比较相近
一台三贴热复合机,有时候正常启动,有时候就不能正常启动,不能正常启动时候,把PLC 的电源负载拆了,等一下接回去,又可以正常启动,最后查到这台机的设计也是个人才,把PLC的24电源给外部的触屏供电,小改一下,增加一个电源给触屏供电,就完美解决了,根本原因在于PLC电源有时候带不起负载保护
故障有点隐蔽吧,PLC是3u,触屏是维纶

曾经看到过类似的项目,很简单的FX3系,DC24V带了4.3的屏,一个小继电器~~

后来,给别人做简单的小东西我也这样干过,好像没啥问题

网友K:
回复 楼主:
在怀疑PLC有问题时,最简单的判断就是换个PLC,只是你的陈述可能漏掉什么,或他没有告诉全过程
给你说个98年遇到的事
那天来了三个有色院的人,陈述他们的12吋硅片机上的NT模块报警~他们定期清洁后报警
从另一台设备上拆过来同型号同位置NT(2套设备同时引进)就正常了,同事查了货期报了价格,价格不是问题,近3个月不能接受,…
希望去人查一下,看能不能根据报警信息解决(费用很诱人,跑腿费就赶上月工资,还是车接车送)
因这东西只在选型手册看到,使用手册没有,据说还只有英文,所以没有人敢去…
他们又很着急~你懂的
详细问了一下清洁过程,只是建议改用小型吸尘器
又问有没有将“问题模块”装到另一套设备试试?~没有,因为挪过来设备正常不就是它坏了吗?
那就回去试试?…你们自己也可以的
大概10天后,其中一人来说问题解决了,是清洁后接插头没装好,…钱不能要

为什么不去?自此不惧外挂

楼主:
引用 网友K:
在怀疑PLC有问题时,最简单的判断就是换个PLC,只是你的陈述可能漏掉什么,或他没有告诉全过程
给你说个98年遇到的事
那天来了三个有色院的人,陈述他们的12吋硅片机上的NT模块报警~他们定期清洁后报警
从另一台设备上拆过来同型号同位置NT(2套设备同时引进)就正常了,同事查了货期报了价格,价格不是问题,近3个月不能接受,…
希望去人查一下,看能不能根据报警信息解决(费用很诱人,跑腿费就赶上月工资,还是车接车送)
因这东西只在选型手册看到,使用手册没有,据说还只有英文,所以没有人敢去…
他们又很着急~你懂的
详细问了一下清洁过程,只是建议改用小型吸尘器
又问有没有将“问题模块”装到另一套设备试试?~没有,因为挪过来设备正常不就是它坏了吗?
那就回去试试?…你们自己也可以的
大概10天后,其中一人来说问题解决了,是清洁后接插头没装好,…钱不能要

为什么不去?自此不惧外挂

正常非标设备,正常电工,在PLC 电源,RUN灯正常亮的情况下,而且点位输出也OK,我都不知道为何会去替换PLC,

不了解工艺的情况下,可以拍照留原始设置,然后从那台正常机器把参数抄过来开机测试,这样才比较正常的操作;

动不动就换PLC,如果只有一台机,怎么换嗯?或者机器比较贵重又不能停的时候,把旁边好机PLC拆过来?

说到底,还是技术底子不行,如果真的是PLC问题,把原始参数保存一下,然后自己编写简单程序点位挨个测试,虽然麻烦,但是有效。

网友H:
实话说,我平时出去维修是很少更换PLC 的,外挂的模块倒是经常换,PLC只要运行灯和电源灯都正常亮就是基本的正常条件

网友K:
甲方已经用替换法判断出PLC的问题,还有啥理由
说实话,楼主这个案例可以说特殊的不能再特殊了

网友Q:
经典,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