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16):
请教各位大佬,60M50A电阻模块怎么测量判断好坏?因不了解其内部结构,所以不知道怎么测量,请大佬们指导下,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不过某宝有2手的卖,不便宜哦,拍照识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有的卖,但首先我得知道这个有没有坏

网友B:
根据外围线路来确定内部电阻吧

楼主:
此电阻是用在松下MCDDT3520R20伺服驱动器上的,现在不知道电阻6个脚之间是怎么连的,阻值应该是多少

网友B:
我有个2520,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按你标示的测量还真一样,看来这个电阻还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