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16):
原型号被厂家打磨了,SOP-8的芯片,反激式工作,原边反馈,1:GND,2:OUT(MOS管驱动),4:VCC,5:电压反馈,8:电流反馈

网友A:
DeepSeek-R1给出的结果是:
根据您描述的引脚功能定义(SOP-8封装、反激式工作、原边反馈架构、特定引脚功能),最匹配的芯片型号是 SM7505P。以下为详细分析依据:

关键匹配点

1?.封装与架构:

SM7505P 明确采用 SOP-8封装,支持 ?原边反馈(PSR)技术,无需光耦和TL431等副边元件即可实现恒压恒流输出。
其工作原理属于反激式拓扑,通过变压器辅助绕组采样输出电压,反馈至原边控制环路。

2.引脚功能对应:

1脚(GND):标准接地引脚(符合描述)。
2脚(OUT):驱动外置功率MOSFET的栅极(符合描述)。
4脚(VCC):芯片供电引脚(符合描述)。
5脚(电压反馈):对应原边反馈的电压采样输入,通过检测辅助绕组电压实现稳压(与描述一致)。
8脚(电流反馈):用于初级侧电流采样,实现恒流控制与过流保护(与描述一致)

3.技术特性补充:

支持 恒压(CV)和恒流(CC)双模式控制,精度可达±5% CC及±1% CV2。
适用于30W以下应用,待机功耗低于75mW2。
内置补偿算法,可自适应调整线路电压变化和变压器参数偏差。
排除其他芯片型号的原因
KP201:虽为原边反馈恒流控制器且支持DCM/CCM,但未明确SOP-8封装及具体引脚定义。
VIPer22A:采用DIP-8封装且引脚定义不同(如FB反馈为3脚,无独立电流反馈脚)。
UC3842/UC3843?:属副边反馈(SSR)架构,需光耦传递信号,且引脚功能不匹配(如COMP引脚用于误差放大补偿)。
DK112/DK1203等:虽为原边反馈芯片,但搜索结果未提及其SOP-8封装或上述引脚排列。

结论
您描述的引脚定义与 SM7505P 完全吻合。该芯片是小功率反激电源的典型解决方案,适用于充电器、适配器等场景,具备高集成度与低待机功耗特性。

最后检查时间有效性:SM7505P信息来自2025年6月9日,是最新的搜索结果之一,技术细节应该可靠。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了一下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对不上,你给出的芯片是包含功率管的,线路完全不同。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几天我正在学玩DeepSeek,我一下也没有什么技术问题要问的,看到了你的问题,就用来问DeepSeek,得到了以上答案, 我在你的问题加上了:“要求是不包含功率管的”接着问DeepSeek,得到了的结果见下边,是否正确只能请你再验证了。 目的是看看DeepSeek是否能帮助解决一些技术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不符合条件。

网友B:
pcb板正反面高清图来,帮你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