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霍尔开关型号

楼主(2025-06-16):
定长速度控制器上用的,求推荐型号?谢谢

网友A:
与选普通接近开关类似
注意
1.电源12v,NPN/PNP
2.检测距离,直径,长度
3.是N级检测还是S级检测or不分N/S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选普通接近开关类似
注意
1.电源12v,NPN/PNP
2.检测距离,直径,长度
3.是N级检测还是S级检测or不分N/S检测
加减和清零的开关啥意思?

网友B:
电子码表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选普通接近开关类似
注意
1.电源12v,NPN/PNP
2.检测距离,直径,长度
3.是N级检测还是S级检测or不分N/S检测
npn型,监测的一个转动的金属圆盘。靠圆盘转动监测距离和速度。应该不分n/s监测(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码表得了
没见过啥样的

网友C:
加减和清零是针对控制器的,只是与霍尔传感器公用一条OV线而已
关于N/S(南北极性),如果搞不清的话,可以选NS通用型的
如果磁铁还没安装那就随便,不行的话换一面就可以了

网友A:
加减与霍尔开关没关系,是你系统需要来控制的
圆盘上一定有磁铁,可以用无磁改锥检查
没见到圆盘模样,或许普通的进接开关就可以~毕竟霍尔开关还是比较贵,不是所有店铺都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