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17):
我用somachine v3.1编写了一段程序仿真时有部分程序不运行,第1段2段都不能运行,那位帮忙看一下是啥原因呢?程序我压缩上传了。。

楼主:
那位指点一下,是什么原因程序不能运行呢?

网友A:
爱莫能助了,软件难装,这授权,那个代码的。。。你截图看看啊,

PLC RUN 了没有啊。。。

我装了4.1 没找到TM208,施耐德太难用了,以前只感觉变频器逆天,现在感觉软件也差不多。。

网友A:
任务这里,你选的是空转,你改成循环试试,在线也可以监控程序运行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务这里,你选的是空转,你改成循环试试,在线也可以监控程序运行情况,
我改了,改成了自由运行和循环都试过。V3.1里面没有空转这个模式。。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就不知道了,CODESYS也还好,大同小异

楼主:
那位有M218的这个版本的固件呢?现在版本是4.0的想降低到2.0的用不知道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