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设置。

楼主(2025-06-18):
两台30千瓦电机,长期运行。一台37千瓦绕线电动机,频敏启动。长期频繁正反转。
3台设备选用250断路器,还是400断路器比较好?li电流设置多少合适?

网友A:
不会同时启动吧,总断路器选大点好,过载保护设定额定电流的1.1倍就行

网友B:
用400A的好,至于li电流应该默认的就可以了

网友C:
400的耐用。。。

网友D:
选400吧。电机单独加保护,不要指望断路器保护电机。等断路器跳了你电机十有八九也差不多烧了。。

网友E:
实际上你用250都可以,正常操作,一般人不会三个电机同时启动,何况频敏启动的电流并不大
当然,你用400的也就是贵一点,贵点也没所谓,毕竟很难保证250 的开关的质量是优等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400A的好,至于li电流应该默认的就可以了
默认的是1600

网友F:
用400A的好

网友G:
有些品牌的断路器还有300  350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