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利德UT200B钳形表交直流电压档测量无显示

楼主(2025-06-19):
优利德UT200B钳形表交直流电压测量无数值显示,之前使用时,用蜂鸣档误测过电压,有懂的大师告诉一下是哪个元件坏了,或者该检查哪些元器件。

网友A:
扔了换福禄克,就算你换了,可能精度也不够了。尤其测电阻。

网友B:
UT203的电路图,你对照修下吧,实在不行就返厂吧 优利德的售后是很好的,都是免费维修的

网友C:
是啊,百来块钱的表不值得折腾。。换一块吧。。下次用表注意不要打错档位。。

网友D:
这不太好弄,前几天自用一只UT56手持表有时按键不能开机,走了不少弯路才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