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19):
比如买了一台三联柜(3个800宽的柜子),固定元器件及配线是给安装板拿出来画板,固定件,再给安装板放进去配线。
还是柜子来了,安装板不拿出来,直接在里面画板、固定元器件和配线?
一般什么套路。

网友A:
当然是前一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前一种方法。
那你是最后怎么安装进去的?

网友B:
就算你三个柜连接起来也就是2400,不算大,很多的生产线的柜子就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算你三个柜连接起来也就是2400,不算大,很多的生产线的柜子就这么大
我是想问安装板拆还是不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怎么方便怎么来,可以拆下来安装好元件再装回去布线

网友C:
你可以两种都试一下

网友D:
我认为如果东西多,最后配好了以后再装,板子特别沉,不好装;如果东西不多,安装板多来一次拆装,显得有些没事找事干。这种柜子,落在地上,五个面都可以打开,一般都比较方便做事,没必要拆下来了。小型的箱子,空间不大,施展不开才需要拿出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