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性点变压器接线方式

楼主(2025-06-19):
没看明白 中性点变压器的接线

网友A:
是经过电阻接地的吗?是不是660V电压的?

网友B:
你这个是变压器的接线?

网友C:
看上去象电阻箱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变压器的接线?
左边是变压器,右边应该是电阻

网友E:
中间写的是抽头么?变压器和电阻箱组合,直接控制的电动机么?

网友F:
你是新人,看不明白是很正常的。像我这些做电十多年的,照样看不明白

网友G:
眼经不如手动,手动不如长拨能。因为我没有动手过这个,所以也不知道。

网友H:
如果你的变压器次级是三角形接法,又需要星形接地就必须有电阻构成星形接地保护。

网友I:
图片这么少,全靠盲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