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宏控制卡软件安装不上

楼主(2025-06-19):
一安装就报错,搞不懂

网友A:
更新电脑的补丁,或者换个有win7系统的电脑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更新电脑的补丁,或者换个有win7系统的电脑试试
看楼主放出来的图片,目测他的系统就是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新电脑的补丁,或者换个有win7系统的电脑试试
确实是win732位的

网友C:
软件不会只是支持XP吧?我用维宏雕刻机软件一直还是XP系统,硬件也只能XP…

网友D:
要win7 32位,还有版本要对应,XP系统也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win7 32位,还有版本要对应,XP系统也能使用
后来装8.326版本也不行,后来装8,313版本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不会只是支持XP吧?我用维宏雕刻机软件一直还是XP系统,硬件也只能XP…
只要是32位系统,win7,xp都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win7 32位,还有版本要对应,XP系统也能使用
后来装8.326版本也不行,后来装8,313版本好了
维宏的卡就是版本太多,我有次程序安装,试了7 8个版本才安装上

网友E:
换个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