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20):
这是我们公司在广西的分公司,这套设备是去年安装的,以前在东莞用的是一个UPS电源作为继保电源

这个我看输出的是直流220(16块12V的电池),

那么开关柜那边也都是用的直流电吗,比如断路器的使能电机

网友A:
低压断路器就是使用低压啊,低压正常才能充能,合闸  只有高压的开关,计能,监测等用的直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高压开关柜子的储能也是直流220V。。当然也有110V的。。一般高压柜供电有三路,两路直流,分别是控母回路与合母回路,还有一路交流,主要用与柜内加热除湿与照明。。

网友C:
高压柜都是用的直流220V的控母(控制小母线)、合母(合闸小母线)

网友D:
合闸  只有高压的开关,计能,监测等用的直流。十年前就看到了,但没仔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