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师傅认识这两个模块?

楼主(2025-06-21):
有没有师傅认识这两个模块的?好像第二张图模块,似乎它有独立处理程序的这个能力,比如说如图1,接了那么多电磁阀及阀检测信号,而在主plc及分体的plc上,是找不到的对应l/O点的,他和主plc只通过通讯线相连而已,无需在主pLc上专门再设输入输出点,请问我的理解,对吗?师傅们?

网友A:
黑色的就是一个集线器,下面那个电磁阀的阀岛,不知道哪里不清楚

楼主:
我的意思,师傅们可能理解不了,比如说在这个模块儿接了有一个安全门信号x1006,但是在主plc或者分plc上,却找不到x1006这个点,我就很纳闷儿。我知道他是靠通讯连接的。难道这个模块就相当于plc的输入模块了吗?看Ⅹ1006这个信号有没有到PLC?难道只能看这个模块上Ⅹ1006插头上面的灯,就可以代替了吗?也就是说,不需要在主plc输入模块那里找到他相应的输入点吗?

网友B:
X1006 这个是设计的时候编的号,具体编程软件内部地址要看品牌配置了。
远程IO模块,你看本地模块干嘛。。。。。。。看你2015年注册了,不至于这么水吧

网友C:
阀岛很多就是通讯型的
这个柜子里面的配件都是贵族

网友D:
1,远程IO模块.走的通讯,程序会分配地址
2.阀岛。走的也是通讯。阀岛有的也有输入和输出接口。
优点是省电线,比较简洁

楼主:
这个是倍福PLC

网友E:
为什么不找手册看看?
即便有人用过它,一张图片也没法确定x1006在哪里

网友F:
我以前公司就有这种模块,它是西门子的,图纸显示的是IO总线控制模块,它的总线既是电源也是通讯。

网友G:
只靠一根通讯线连接的模块就是一个分站点(可能不同的品牌有不同叫法),如果有硬件配置的话,可以看到其地址的,或者图纸上应该有相关信息。

网友H:
这两个都是远程模块,要是不明白你所说的那个点都到哪里了,你可以找厂家要图纸,图纸上应该有明确的标识才对!

网友I:
这种要是线圈坏了是不是没法更换

网友J:
也可能是plc地址比较绕,把自己都绕迷糊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这种要是线圈坏了是不是没法更换

可以更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两个都是远程模块,要是不明白你所说的那个点都到哪里了,你可以找厂家要图纸,图纸上应该有明确的标识才对!
图纸已要到了,从图纸上看,只有相当一部分连接在阀岛的I/O点,大概二十几个吧,其输入输出点,都没有在主plc和分体plc的丨/0点找到相对应的点(图纸翻了几遍,的确没有)。
        所以,我怀疑阀岛本身是不是可以接收或处理了输入输出信号了,也就是说,无须单独在主PLC或辅助PLC设专门丨/0点来处理它们了。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请懂得师傅们指点迷津,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I:
这种要是线圈坏了是不是没法更换
分体模块设备,可以更换

网友L:
建议你还是看手册或产品说明书吧,虽然可能有使用过的朋友,但是现在可能他没有看到你的问题,我们这些看到的又没用过,确实不知道。要是你非要等到有用过的人帮你,不知要那年那月?也可能下一秒就能等到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两个都是远程模块,要是不明白你所说的那个点都到哪里了,你可以找厂家要图纸,图纸上应该有明确的标识才对!
图纸已要到了,从图纸上看,只有相当一部分连接在阀岛的I/O点,大概二十几个吧,其输入输出点,都没有在主plc和分体plc的丨/0点找到相对应的点(图纸翻了几遍,的确没有)。
        所以,我怀疑阀岛本身是不是可以接收或处理了输入输出信号了,也就是说,无须单独在主PLC或辅助PLC设专门丨/0点来处理它们了。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请懂得师傅们指点迷津,感谢!
这么说的话,那就得看看阀岛的说明书了,与主PLC通讯,应该有一个专门的字段来交换信息,每一个位代表什么意思,或者说,是怎么对应到阀岛的每一个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