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更换

楼主(2025-06-22):
老电机烧了,是带抱闸那种,更换同样的一个电机,需要改什么参数?

网友A:
这要看具体品牌吧,不同的品牌和应用场景,有的直接更换就可以使用,有的要重新识别下组件。

网友B:
同样的电机,直接用

网友C:
相同型号,基本不用改,最多就是优化

网友D:
感觉主要是伺服内部参数的设置,齿轮比、控制方式什么的

网友E:
更换同样的伺服电机的话,一般直接更换,如果伺服电机和控制器是配套的,静态辨识最好。

网友F:
驱动器需要设定参数 ,电机应该是不需要的

网友G:
更换同型号电机,参数不用改。

楼主:
引用 网友F:
驱动器需要设定参数 ,电机应该是不需要的
请问一下,磁偏角是什么意思?

网友H:
电机直接换同型号的就行了;

网友I:
楼上说的都对  电机换相同型号  不用修改参数   换驱动器就要注意参数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