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22):
一只拆机的500G 硬盘,随手放在货架上。上方正好是空调。恰好空调故障,冷凝滴水滴到硬盘上,待我发现是硬盘上面全是水。硬盘电路板面朝上。放在外面太阳下晒了2小时(下午四点半了马上太阳落山)。准备放置在公司窑炉旁边室温大概50度左右,烘烤一夜。

图为放在外面空调外机上晒。滴水的也是这面。

网友A:
用蒸馏水泡一下,再烘干,把触点用橡皮擦檫干净,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蒸馏水泡一下,再烘干,把触点用橡皮擦檫干净,应该问题不大!
没有蒸馏水,直接烘干看看咋样

网友B:
没蒸馏水可以用工业酒精啊

网友C:
电机和磁头应该密封很好的,应该进不了水. 线路板烘干就行了

网友D:
烘干应该没什么问题。如果涉及重要资料,开机能用的情况下建议及时备份到另一盘里。

网友E:
纯酒精喷一下,用风筒吹干就可以

网友F:
电子设备个人觉得不应该曝晒,应该阴干,接口那处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