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22):
废品站买来三台二手台达DVP60ES00R2 电脑上PLC与软件联不上机,是怎么回事?需要设置吗?

网友A:
需要设置,软件上设置串口号

网友B:
连不上一般三方面原因,电脑方面的串口选择不当,串口的通讯参数设置不当 串口驱动没装好。串口线严格按照规定的焊接,还有就是PLC或者PLC串口损坏

网友C:
1,安装COMMGR,这个是负责和PLC通讯的,
2,安装COMMGR以后,打开软件设置正确的COM号,插上通讯线,自动搜索一下,显示搜索OK以后,编程软件才能正常上下载。

这个PLC应该很老了,容量小,性能差,学习我都嫌弃它不好用,你还是卖废品站吧,

网友D:
端口 站号 不对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E:
废品站买来的东西,连不上编程通讯,最大几率能是啥原因……
另外台达的这个60点的PLC,当年我选用了三台坏了三台,代理商给我的解释是选用的人少,机器在库房搁置太久了……之所以选用60点的PLC,是因为当时供货商报价算下来小点数的PLC扩展成60点的使用成本高于直接选用60点的PLC。

网友F:
可能是通讯口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是想研究一下。这个软件哪里可以下?网上搜了一下,全是TMD广告!

网友F:
还有其它的台达PLC的话连一下,如果能连上就证明这个通讯口已坏;

网友D:
还有485口 也可以连接电脑看看能不能读写

楼主:
安装了COMMGR,在通信设置时,还出现出错提示,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