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23):
有个项目设计用到复盛PES移动式空压机,有用到过类似产品的吗,这种柴油机驱动的空压机启动蓄电池是有自带的充电发电机还是需要外接电源充电?

网友A:
一般都自带充电,如果长时间停机,还是自己再备个充电器

网友B:
这个跟我们使用油车一个道理

网友C:
柴油机使用电瓶启动,通常都会自带充电的发电机,具体还是自己现场看看有没有发电机。

如果有两个电机,除了启动电机(马达)外,另一个就是充电用的发电机啦(用皮带带动)。

网友D:
正常要定时启动补点电,不行就外接充电器吧

网友E:
很多的柴油机都会有一个发电机,你这个不清楚,有发电机的话启动成功后就可以自己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