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通讯求教

楼主(2025-06-23):
InoDriveStudio跟MD520死活链接不上,通讯参数都对了无数遍,确定是一致的!我用USB转串口,485!转换器肯定好的,跟LS 台达都能连接上!

网友A:
确认变频的端口是正常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常啊!空压机上用的,能跟控制器通讯!我只是想看看能不能备份电机参数!

网友B:
上次在论坛上看到有人提同样的问题,说是需要一个转换卡你淘宝上搜一下。

网友C:
先用串口工具扫一下通道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是改装的空压机,实际上可以不用通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