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23):
一个额定电压380伏,额定频率50赫兹的电机。用变频器驱动。长时间30赫兹运行。会不会对电机有所损耗?降低电机的寿命。求大佬们解答。

网友A:
会不会对电机有所损耗?降低电机的寿命。

不会

网友B:
不发热的情况下不会

网友C:
50HZ降到才30HZ 变频电机没问题,普通电机冷却跟的上也没问题。我这里只使用5HZ,用的是变频电机。有5年了吧还在用

网友D:
普通电机当变频电机用,需要加强冷却,电机温升不超过要求就可以。

因为频率降低后,电机发热量增大,长期下去,绝缘容易损坏。

网友E:
做好散热就行,在低频运动的,最好是强制散热

网友F:
加个风扇散热
只要你的这个铜线电机,实际上没那么脆弱
我这边很多的生产线,电机很少在50HZ运行,很耐用

网友G:
一般解决好散热问题基本没问题的。

网友H:
只要电机不发热就没有问题

网友I:
30HZ还好,如果频率很低长时间运行,电机不能散热会温度越来越高,这种情况下需要考虑给电机降温或改换变频电机;

网友J:
电机就是转的,损耗肯定有的,寿命到了就得换件。

网友K:
不会对电机有太大影响 ,但如果长期运行在30HZ以下就不好说了 。

网友L:
轻载情况下问题不大,30赫兹运行变频器输出电压低于50赫兹电压,功率也小,只要电机温度不高没问题,

网友M:
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