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23):
这是抖音上的案例,本地一位油坊客户让我仿制,有这方面的大神不?

网友A:
仿制

看你仿制到什么程度,如果把电控全部买回来,只做油锅还差不多

但估计最后你的成本会高过整套买

网友B:
就一个大号电磁炉,找个相仿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制

看你仿制到什么程度,如果把电控全部买回来,只做油锅还差不多

但估计最后你的成本会高过整套买
线圈根据客户形状需求自己绕,骨架自己做。电控买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制

看你仿制到什么程度,如果把电控全部买回来,只做油锅还差不多

但估计最后你的成本会高过整套买
本来就是非标定制的东西。自己做估计会便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一个大号电磁炉,找个相仿的就行
大电磁炉不假,但看人家用胶木固定。中间还隔的有东西,像是石棉。所以跟电磁炉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一个大号电磁炉,找个相仿的就行
大电磁炉不假,但看人家用胶木固定。中间还隔的有东西,像是石棉。所以跟电磁炉还是有区别的
找个三相商用电磁灶看看,线圈引出来就行,控制功能就一样的

网友C:
榨油房竟然用这个加热?
电磁加热是很成熟的技术,看你功率吧,10千瓦一下的淘宝成品板多的是,10千瓦以上的淘宝上也有成品的电控,但线圈要根据你的功率去配
榨油房通常是用花生壳去做加热燃料的,这个才符合经济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榨油房竟然用这个加热?
电磁加热是很成熟的技术,看你功率吧,10千瓦一下的淘宝成品板多的是,10千瓦以上的淘宝上也有成品的电控,但线圈要根据你的功率去配
榨油房通常是用花生壳去做加热燃料的,这个才符合经济利用
环保要求,全改成电了。用煤球都不行。电控成品板我不担心。现在问题是根据油盘的外形,加热线圈的绕制和骨架制作及材料问题,完全没有经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制

看你仿制到什么程度,如果把电控全部买回来,只做油锅还差不多

但估计最后你的成本会高过整套买
线圈根据客户形状需求自己绕,骨架自己做。电控买成品

最好线圈也买成品,自己只做骨架,这样电气买成套,后续维护也方便

至于成本,你可以自己核算对比一下

网友D:
这有些难度,它们不卖吗。

网友C:
不清楚你的加热盘具体要求形状,如果是平板的,实际就可以参考电磁炉的底盘

网友E:
电磁加热的线圈可以随便做吗?我真是不懂这方面的知识。想学习了解,以前看过觉得是容易,自己缠过实验过,结果将控制器的功率管给爆了。再也没做过,楼主如果成功了,可愿分享经验?

网友F:
找个工业大功率的电磁炉装上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有些难度,它们不卖吗。
有卖的,但很贵

网友C:
这个控制器我这边有用,加热导热油的,装机容量100KW,分四个控制器,曾经遇到过炸鸡,修了一次两千
我用这个就图加热快,你榨油房用这个成本有点高,干嘛不考虑其他加热方式?直接加热器的方式难道不更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控制器我这边有用,加热导热油的,装机容量100KW,分四个控制器,曾经遇到过炸鸡,修了一次两千
我用这个就图加热快,你榨油房用这个成本有点高,干嘛不考虑其他加热方式?直接加热器的方式难道不更便宜
客户以前是加热管的。但现在电磁加热是主流,可以比较方便的调功率。客户的想法咱不懂。

楼主:
现在榨油也慢慢自动化了,电磁炒锅。全自动榨油机,油饼自动回收等等

网友G:
这个东西我做过,给你提供一个省钱方案。背板用电木板,线用高温线,线粘在木板用耐高温环氧树脂胶,背板尽量镂空加风扇散热,图片上这种密封的其实不太好,长时间用线圈很烫,有可能烧掉。绕线圈没啥技术含量,用电感表测量达标即可,控制器说明书会告诉你需要多少H的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东西我做过,给你提供一个省钱方案。背板用电木板,线用高温线,线粘在木板用耐高温环氧树脂胶,背板尽量镂空加风扇散热,图片上这种密封的其实不太好,长时间用线圈很烫,有可能烧掉。绕线圈没啥技术含量,用电感表测量达标即可,控制器说明书会告诉你需要多少H的电感。
谢谢。很实用的建议。电感用胜利电桥测准确不?我只用它测电容

网友G:
回复 楼主:
表没问题就没问题

网友H:
这么大功率估计线圈应该是铜管制作,然后铜管内通冷却水降温。

网友I:
这个看着不就是大号的工业电磁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