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23):
同步运动指令(CAMBOX)使用,运动出现误差

解决方案:
1.当前轴运动的总时间由参考轴的运动距离和轴速度确定,速度自动匹配;
2.TABLE数据需要手动设置,TABLE的第一个数据为引导点,建议设置为0。因为凸轮走的数据是相对于起点来说的相对距离;
3.确保指令传递的距离参数*units是整数个脉冲,出现浮点数会导致运动有细微误差;
4.同一段运动分段使用分成多个CAMBOX,凸轮启动的位置要做处理,确保是分段的起始位置;
5.TABLE数据细分不够会导致规划轨迹变形;
6.对于长凸轮表,不要在运动中修改TABLE里的位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