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请教一个问题(20250604)

楼主(2025-06-23):
这个漏电保护器跳闸后重新合不上,现在把所有下侧和报警都拆除了还是合不上,但是断开上侧电源后能合闸,上侧有电就合不上是为什么呢?麻烦有知道的详细给说说。

网友A:
你断路器旁边装的是什么附件,远程控制?还是辅助触点?我查了下有远程辅助脱扣的。考虑下是不是远程脱扣的问题。

网友B:
看图应该是有远程脱扣信号

网友C:
如果把旁边的模块拆了还跳,那应该是漏保本身的故障了

网友D:
看看后端的零线是不是接地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旁边的是远程控制线路,现在已经全部拆除,漏电保护器下侧也全部拆除,但还是合不上闸,但是只要漏电保护器上侧没有电源就可以合闸,所以很奇怪个问题。

网友E:
考虑零线漏电的情况

网友D:
回复 楼主:
应该考虑是后面零线或地线和别的串了

网友F:
参考样本说明,右侧的不应该是远程模块,应该是漏电报警脱扣或者不脱扣模块,不是远程模块吧。把断路器下端的线全部拆掉,然后漏电按纽复位下看看。
还不行就是断路器本体的问题。

网友G:
都拆完了,还是合不上去,那就是开关里面的脱口机构坏了,这个很常见的机械故障

网友H:
上侧有点合不上,没电可以合闸,那送电呢,送电就跳的话估计是断路器本身问题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因为是备用电源,老板说暂时先不修了,所以也不知道换新开关后是不是能正常,我也怀疑是开关本身故障。

网友I:
开关本身 的故障可能 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