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mm丝杆有多大力

楼主(2025-06-23):
最近想接维修主轴的业务,想让机加工做一个这种盘床。丝杆图示是30mm的。自己家有根20mm的丝杆闲着没用。20mm的力矩有多大,够用吗?另外机加工这样一个盘床大概多少钱?包工包料,谢谢

网友A:
牙距做小点就行

网友B:
不懂就问,什么是盘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就问,什么是盘床?
图上就是啊

网友C:
力量太小了

网友D:
理论上有多大的力取决于你的丝杆的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有多大的力取决于你的丝杆的强度
谢谢。还是买30的丝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牙距做小点就行
为了一步到位,买30丝杆了

网友E:
也得看你需要多大的力?才能再根据你的配置(丝杆的材质,牙距来估算是否可以)看你两侧的?3的光柱,你用20的足够。

网友F:
20的能装上去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最近想接维修主轴的业务,想让机加工做一个这种盘床。丝杆图示是30mm的。自己家有根20mm的丝杆闲着没用。20mm的力矩有多大,够用吗?另外机加工这样一个盘床大概多少钱?包工包料,谢谢
你说的30,20在图上是哪里?
就图示不会太大,支撑3㎜,螺杆3㎜,再扣除螺纹
你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最近想接维修主轴的业务,想让机加工做一个这种盘床。丝杆图示是30mm的。自己家有根20mm的丝杆闲着没用。20mm的力矩有多大,够用吗?另外机加工这样一个盘床大概多少钱?包工包料,谢谢
你说的30,20在图上是哪里?
就图示不会太大,支撑3㎜,螺杆3㎜,再扣除螺纹
你要多大?
单位是cm,所以3就是30mm。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最近想接维修主轴的业务,想让机加工做一个这种盘床。丝杆图示是30mm的。自己家有根20mm的丝杆闲着没用。20mm的力矩有多大,够用吗?另外机加工这样一个盘床大概多少钱?包工包料,谢谢
你说的30,20在图上是哪里?
就图示不会太大,支撑3㎜,螺杆3㎜,再扣除螺纹
你要多大?
单位是cm,所以3就是30mm。
这图千万别送给人家加工,做出来你会哭,敢骂人会被打

网友D:
实际上,你把图片上立体图给人家是可以给你做出来的,但是丝杆和丝杆套的材料由于你没标注要求,做出来你能不能耐用就另说
按照你的图的尺寸,这个结构是存在不稳定性的,要稳定的话,你的那两条立柱可以换成钢板或方柱,焊接安装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最近想接维修主轴的业务,想让机加工做一个这种盘床。丝杆图示是30mm的。自己家有根20mm的丝杆闲着没用。20mm的力矩有多大,够用吗?另外机加工这样一个盘床大概多少钱?包工包料,谢谢
你说的30,20在图上是哪里?
就图示不会太大,支撑3㎜,螺杆3㎜,再扣除螺纹
你要多大?
单位是cm,所以3就是30mm。
是厘米为单位啊

网友H:
这个还是安全点好,留多的余量,后期可以避免很多问题

网友I:
这个向夹物件的夹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