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24):
今天遇到一台设备,无法触发ZRN指令,但用DRVI等其他控制指令都能正常驱动伺服。
于是先检查了下回原点探头,信号接的是X5,默认PLC上X5信号不亮,手动触发后X5触发。
然后又检查了下程序,将脉冲参数里的公共参数的回原速度和爬行速度设值(曾经遇到过老版本的XD信捷无法回原点的故障,后经过信捷了解老版本要设置在公共参数里),设置好参数重新下载程序依然不行。后将PLC初始化,并创建新程序,单独写回原点程序并下载,手动置ON依旧无法回原。
随后求助信捷客服,信捷技术远程控制排查近1小时,最后发现就是探头问题,将探头信号拆掉回原点就能正常触发。这个探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看起来是正常的,不触发时X5无信号触发时X5有信号,根本没想到会是探头出问题了...

网友A:
没看明白,你X5不是原点信号?探头是什么型号?是常开还是常闭型的?

网友B:
接上探头X5不亮?那不应该第一步就应该检查的吗?

网友C:
所以啊,自己写回原点程序感觉更好解决问题一些

其实,非标设备,回原点就那么回事,2个极限位,1个原点,自己写可以随心所欲,也不用那么多模式啥的,之前学欧姆龙CP脉冲就自己写的,就一个原点感应,也没要极限位,一样玩

网友D:
总是想着软件 程序问题了
实际没有怎么考虑硬件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总是想着软件 程序问题了
实际没有怎么考虑硬件问题
这就和人看病一样,皮肤问题,用皮肤药没解决,怀疑是内分泌问题,开始上内分泌药,有没搞好;最后再返回来,回到原点,还是这个问题;
实际我也遇到过,当时感应器的表征一切正常,并且手动测试时点位灯也亮了,程序上也能看到点通了,但是就是设备运行不正常。折腾到后半夜,忽然觉得死马当活马医,找了个新感应器换上去就OK了。后续没测量出什么问题,再后来另外一起案例中,感应器亮了,去亮电压只有18.2vV,再回头来想,其实影响设备运行的每一个可能型都要去检测一下。

网友F:
在软件中,正反逻辑设置错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探头问题,换新探头就解决了

网友G:
什么样的探头,能或上个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