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24):
100000H报错问题分析

可能原因:一是瞬间速度大于MAX_SPEED,二是从叠加轴引起主轴报错。前者可能由move_pt这一类指令导致。

解决方案:可以通过设置正确的速度,使轴的最大瞬间速度不要超过MAX_SPEED。

排查方法:
1.叠加失速问题导致;
2.修改了电机齿轮比,不建议修改电机齿轮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