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24):
主轴电机上内六角螺丝孔堆满了石头粉末和锈蚀混在一起,很难清除。我是先大概清理一下,然后喷松锈剂。然后再用小的一字起子慢慢掏。感觉这样效率很低。还担心内六角弄滑牙。大家有啥好办法

网友A:
淘宝上有一种叫水泥克星的,可以试一试

网友B:
不急的话还是用WD40除锈剂吧,急的话估计的用气割进行火烤,水泥会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急的话还是用WD40除锈剂吧,急的话估计的用气割进行火烤,水泥会爆掉。
现在就是喷的WD40.石头粉多,效果差

网友C:
找个外径和螺钉头子差不多的钻头,一律钻掉,盖子掉了,再取断螺钉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急的话还是用WD40除锈剂吧,急的话估计的用气割进行火烤,水泥会爆掉。
现在就是喷的WD40.石头粉多,效果差

WD40对石头粉没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外径和螺钉头子差不多的钻头,一律钻掉,盖子掉了,再取断螺钉出来
你这是最后的办法

网友D:
还是慢慢来吧,你可以用小的喷枪加热一下,估计会好拆一些
估计你这个是做石头雕刻数控机的,难搞就直接换新,不很贵
石头雕刻目前利润还是可以的,基本不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慢慢来吧,你可以用小的喷枪加热一下,估计会好拆一些
估计你这个是做石头雕刻数控机的,难搞就直接换新,不很贵
石头雕刻目前利润还是可以的,基本不停机
,换轴承性价比还是高些,买一台新的400.换下轴承100左右。因为时间久了轴承容易坏其他还好,所以一般还是换轴承。一般用户8,9台机器。

网友E:
这也是没得办法的办法了。不行,只能换了。

网友F:
用用锤子垫铁柱敲击螺栓试试,再不行直接用合适钻头直接钻掉内六角。

网友G:
加执,轻度敲打,WD40.再拧。如果口滑牙了,用大一字刀试试